[Ansys仿真] 在做 电源线路的vrm 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对vrm加电感

楼主(2020-12-08):
在做 电源线路PDN 优化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对 vrm加电感设置,是因为电压源在低频段1M 以内阻抗都很低,所以我们加电感来模拟这个情况吗?

网友A:
    模拟VRM内部的串联电感

楼主:
    我芯片同一个网络的电源脚有十八九个,每个的脚ac阻抗有差异,我在vrm加电感之后,每个脚的ac阻抗完全一致了,这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VRM内部的串联电感

    我芯片同一个网络的电源脚有十八九个,每个的脚ac阻抗有差异,我在vrm加电感之后,每个脚的ac阻抗完全一致了,这咋解决?

网友A:
    VRM的电源脚不可能有十八九个

楼主:
    Vrm引脚只有1-2个,这个是电压源,电感也是加这里,芯片端是电流源,相同网络的电源脚有十七八个。我看电源线的ac阻抗是看芯片端管脚的自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M的电源脚不可能有十八九个

    我看教程都是把电源pin 做成pinguroup,但是有些公司要求每一个pin 的AC 阻抗。

网友A:
    你看的是哪个教程?如果有特殊需要的,那就单独设置,不要什么都抄教程里面的。

楼主:
    我看的是ansys给的siwave教材,我自己目前仿真是针对每个pin单独加port,但是只要在vrm加了电感之后,仿真得到的每个电源pin的ac阻抗完全一致

楼主(2021-01-26):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哪个教程?如果有特殊需要的,那就单独设置,不要什么都抄教程里面的。

杜老师请教下,我看也有人在做电源 AC 阻抗仿真的时候,在VRM 端加入 10uf电容,目的时候啥?结果看起来在 1M 以内的阻抗确实可以压下来。

网友:
    模拟VRM端的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