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铜皮没有和焊盘完全连接起来是为什么?

楼主(2020-12-09):
AD中铜皮没有和焊盘完全连接起来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不是用的十字焊盘么

网友B:
    可以单独对某一个焊盘进行规则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对某一个焊盘进行规则修改吗?

你要改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用的十字焊盘么

,那我应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对某一个焊盘进行规则修改吗?

    可以用如下语句:
    HasPad(R1-1):元件R1的1脚焊盘。其中“R1”不是封装,而是designator。
    HasFootprintPad(HOLE’,*’):封装HOLE的所有焊盘。若将*改为1,则只对1脚焊盘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改?

    可以这么改,所有焊盘连接都是直接连接。

    如果只是想让这个焊盘改为直接连接,其他焊盘为十字连接,那可以使用语句:
    HasPad(R1-1):元件R1的1脚焊盘。其中“R1”不是封装,而是designator。
    HasFootprintPad(HOLE’,*’):封装HOLE的所有焊盘。若将*改为1,则只对1脚焊盘进行操作。

网友:
    版主好勤快

网友:
    覆铜的连接规则问题,一般过孔全连焊盘十字连

网友:
    这个是你这一部分的铺铜没有和大面积的连接到一起,你可以将这个焊盘所在的铺铜检查一下,周边和其他地方是属于孤岛类型的,在其他区域用过孔或导线强行连接,然后检查就没有这个故障了。

网友:
    补充一下,你将另外层也铺上铜再检查试试

楼主:
    非常感觉各位热心网友和版主,小弟学习了

网友:
    大神什么都会,还很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改啥呀

    就是器件的焊盘,我希望十字连接,但是有一些作为手工焊接的焊盘,我希望能够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