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接口的时候是导通的,这样模拟地域数字地不就...

楼主(2020-12-09):
在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接口的时候是导通的,这样模拟地域数字地不就是多点连接了吗?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啊?* X0 }% E" b/ w/ h

网友:
没弄懂过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
芯片内部的地管脚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在PCB板上仍然需要连接。最理想的单点接地,应该是要了解芯片内部模拟和数字部分的连接点位置,然后把PCB板上的单点连接位置也设计在芯片的模拟和数字分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