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导入CAM350后AutoCAD中无尺寸数据,导入时选择坐标数据

楼主(2020-12-09):
标注尺寸与Gerber文件不同
标注的数据当然不是实际的Gerber文件设计的尺寸,因为并没有导入任何坐标数据。

重新导入文件,除原来的.GBS、.GKO、.GPB、.GPT外,再加一个.GBL文件。这个时候,就可以显示尺寸的数据了。但是,数据的单位是英制,需要改变为公制。有效数字和公制单位一定要选择设定好后,再导出DXF文件格式,否则到了CAD中是否还能调整正确呢,我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反正最初没做设置时是错误的。
确认后再测量尺寸,显示189.000mm。
而在英制的设置下显示的是7.441英寸。计算一下看看对不对,1英寸(in)=25.4毫米(mm) ,7.441*25.4=189mm,没问题。
到处DXF格式文件,文件名称002.dxf。
上传到UZER.ME云盘后,打开。
标注尺寸,但是标注尺寸不显示,其实不是不显示,是设定的文字高度太小。需要对标注式样进行修正。菜单标注->标注式样弹出标注式样管理器。
修改按钮!弹出修改标注式样窗口。
修正文字高度,看一下结果!
尺寸的精度需要修改,保留小数点后3位即可。
将其它图层关闭,并且新建一个图层testpoints。
对象捕捉
在标注左下角圆孔的尺寸时,需要捕捉圆心,当画上一条标注线后,会影响到圆心的捕捉。这时需要对对象捕捉设置进行调整。在右下方工具栏中找到对象捕捉设置...,直接将捕捉端点的选择标记点击去掉,保留圆心、交叉点,这时当鼠标指向圆心时,就可以顺利捕捉到圆心坐标了。
标记对称圆孔的方法
像前面标记定位孔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有四个相同的圆孔对称分布在矩形的四角,所以标记孔间距,以及孔径就可以了。
没有免费的午餐
等等看吧,也许还可以使用,也许不可以了吧!

网友:
讲的太通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