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镀件从化学除油到弱酸蚀,中间要经清水洗净?

楼主(2020-12-09):
为什么镀件从化学除油到弱酸蚀,中间要经清水洗净?

网友:
    因为通常的化学除油溶液都是碱性的,如果把除油溶液直接带进酸腐蚀溶液中,就会起酸、碱的中和反应

网友:
    因为会降低酸的浓度和作用

网友:
    影响镀层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