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层出现毛刺、粗粒,通常是那些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09):
    电镀层出现毛刺、粗粒,通常是那些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主要是镀液受悬浮杂质污染所造成的

网友:
    来源因素::空气中的灰尘、阳极的泥渣、金属杂质的水解产物。

网友:
    解决的办法是:调正镀液成分和操作条件。如果是悬浮杂质所造成,则应将镀液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