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多元积分

楼主(2020-12-09):
clc;%总润滑方程求解
clear;
close all
syms a b c d e x L O P U t o p
K=5;%常量
h=2;%常量 多孔储液介质厚度
D=0.012;%半径
H=0.2;%压缩后的高度
L=@(x)0.2.*x;
% % % % 计算与孔隙率相关的brinkman数
c=@(t)((t.^3.*D.^2)./(36.*(1-t).^2.*K)).^2;%渗透率求解
t1=0.0033;%孔隙率
a=L./c(t1);%a为brinkman数
b=H./c(t1);
% % % % 计算方程中的f,控制此处f不与x一起变化
f=(cos(h.*b.*H)-1)/(b.*sin(h.*b.*H));
% % % % 计算方程中常数余项C,此处x只与a有关
o=@(x)(a(x).^2.*(H-f)./(2.*f-H));
p=@(x)(a(x).^2./(2.*f-H));
O=int(o(x),0,1);
P=int(p,0,1);
c=O./P;
%%%%计算润滑升力
d=@(x)(1-x).*L./c(t1).^2.*(H-f+c)./(2.*f-H);
U=int(d,0,1);
我的代码一直在报错,请求高手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错误提示:未定义与 'function_hand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rdivide'。

出错 runhuashengli (line 13)
a=L./c(t1);%a为brinkman数

网友:
错的地方太多,你需要先搞清楚MATLAB匿名函数的定义方法和调用的语法规则

网友:
前面既然使用了匿名函数 L=@(x)0.2.*x; 那么后面除非是使用函数句柄时可以只写L,当你需要使用含有某个自变量的式子的时候,就需要写成 L(x)。

相应地,a的赋值右侧包含L函数,所以a也需要写成函数形式,否则后面对o和p的计算,你写的这个a(x)就没法算了。

再者,避免变量与函数重复命名,你既写了匿名函数
c=@(t)((t.^3.*D.^2)./(36.*(1-t).^2.*K)).^2;%渗透率求解
后面却又写了
c=O./P; %这算出来要么是个数值要么是个符号表达式

可是MATLAB系统里面只能有一个被命名为c的量,它不能同时表示这两者,这直接导致你最后对d的算式中同时出现的
d = @( x )( 1 - x ) .* L( x ) ./ c( t1 ).^2 .* ( H - f + c )./( 2 .* f - H );
会出错

网友:
syms x
K = 5;%常量
h = 2;%常量 多孔储液介质厚度
D = 0.012;%半径
H = 0.2;%压缩后的高度
L = @( x ) 0.2.*x;
% % % % 计算与孔隙率相关的brinkman数
c = @( t )( ( t.^3.*D.^2 )./( 36.*( 1-t ).^2.*K ) ).^2;%渗透率求解
t1 = 0.0033;%孔隙率
a =@( x ) L( x )./c( t1 );%a为brinkman数
b = H./c( t1 );
% % % % 计算方程中的f,控制此处f不与x一起变化
f = ( cos( h.*b.*H )-1 )/( b.*sin( h.*b.*H ) );
% % % % 计算方程中常数余项C,此处x只与a有关
o = @( x )( a( x ).^2.*( H-f )./( 2.*f-H ) );
p = @( x )( a( x ).^2./( 2.*f-H ) );
O = int( o( x ), 0, 1 );
P = int( p( x ),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