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射频与微波开关系统有什么特点吗?

楼主(2020-12-09):
你知道射频与微波开关系统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
随着802.11ac和LTE产品的发展,对相应的功能测试系统也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与测试分析仪器相匹配的开关系统在尺寸,结构形式,性能等多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采用6GHz固态继电器作为核心器件,使开关系统的体积更紧凑,切换速度更快,并大幅降低了系统成本。

网友:
1. 射频/微波开关系统的技术特点
  随着无线通讯技术在军民各种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与之相应的测试测量工具和技术也相应迅速发展。在各种射频/微波信号测试与仿真系统中,合理部署质量可靠、性能稳定、使用方便、价格适中的开关系统可以大幅提高设备应用效率,扩展系统规模。
  与低频开关矩阵系统相比,构建与扩展射频/微波开关矩阵系统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机械结构、电气性能、使用方法、价格成本等方面。
  在面向汽车电子测试、半导体测试等领域的应用中,广泛采用的矩阵开关系统通常基于低频或射频继电器,通过合理设计PCB来实现大规模的矩阵开关系统。继电器置于行“总线”与列线的交叉点位置,用于建立或断开信号连接,通过设计不同的行线与列线数量可以实现不同规模的开关矩阵。在PXI单槽模块中可承载超过500个开关节点。下图1所示为低频与射频开关矩阵内部的典型结构。

网友:
图1.低频开关矩阵结构示意图
  这类开关系统产品规格众多,用户可以根据测试需求直接选择规模和电气指标适当的产品,也比较容易通过多个模块相互连接进行规模扩展。如上图,将两个模块的Y1-Y4对应连接即可将2个132x4规模的开关矩阵组合为1个264x4的开关矩阵。
  对于低频开关矩阵,产品硬件设计的重点是保障良好的导通性能与尽可能高的信号带宽,提供完备的故障诊断工具并在硬件设计上充分保证用户快速维修。
  而对于射频与微波应用,开关系统的设计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为了保证射频性能,一般采用多个多路复用开关的相互组合来实现射频矩阵,以保持每个通道的信号完整性。下图2所示为10GHz 4x4开关矩阵的内部的典型连接关系示意图。

  图2. 自动端接并可扩展的10GHz 4x4微波开关矩阵结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