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Xilinx FIFO 仿真解决异步时钟源的问题

楼主(2020-12-09):
    用FIFO去解决异步时钟源的问题

因为想用Spartan-6去从图像传感器采集图像,所以想直接用pclk做为FIFO的写时钟,传感器的行同步信号HS作为FIFO写是能输入,这样可以省去好多coding的工作。然而,事情往往不会那么顺利,我发现pclk的时钟是只有在有数据的时候才会从传感器输出,当传感器不输出数据时,pclk也就不会跳动了。具体时序可参考仿真图的wr_clk.

    Xilinx自带仿真器,仿真结果截图:
    FIFO复位后,经过两个wr_clk,Full 和almost_full信号才会复位,

    当初始不去reset时,会丢失第一个数据

    下图为设置了Reset, 丢失了数据1,2,3

    从仿真结果看,这个写入过程,需要wr_clk比实际数据数要多1或跟多,不然,最后一个数据时写进不到FIFO里面的。
从下图可以发现,实际写入的最后一个数为150,但是由于写时钟写完最后一个数后就停止跳动,当去读FIFO时,无论rd_en和rd_clk一直是有效状态,在FIFO中始终读不出来150这个数

    结论:对于只当有数据才会有数据始终跟随输出的传感器,如果用FPGA中的FIFO直接读取,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

网友:
    用FIFO解决异步时钟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