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Quartus II 17.0 VWF仿真设置

楼主(2020-12-09):
    一.介绍

    由于Quartus II较高的版本取消了自带的仿真器(9.0版本仍可使用),所以必须要下载一个第三方仿真软件。
    此处我下载的是Modelsim软件。(使用较广,可自行搜索下载)
    因此,此处主要讲解如何通过在Quartus软件中进行相关配置操作与Modelism相联,从而实现在Quartus中直接进行VWF仿真,达到与9.0等之前版本类似的仿真效果;(当然,直接打开Modelsim进行仿真也是可行的)

    二.配置过程

    使用软件:Quartus II 17.0,Modelsim 10.1。

    1.在Quartus中添加Modelsim路径

此处的路径是Modelsim.exe所在的位置,如果不清楚可以右击Modelsim的桌面快捷方式,点击属性从中查看。

    2.创建工程

    创建工程的其他操作无变化,只需要如下图所示,选择仿真工具和语言(此处使用VHDL语言,Verilog HDL基本类似)。

新建VHDL文件并进行代码编写和编译。

此为一个乘法器电路。

    三.添加仿真库至工程

    必须先进行此操作,否则波形仿真时将出现错误提示。

    此处要进行修改的一般是第三个红色方框,其余在创建工程时即已经配置完毕。第三个红色方框是用于存储仿真库的路径。一般是此工程文件夹中找到并选择simulation—>qsim。最后单击Start Compilation。(如果找不到qsim文件夹,可先跳转到第四部分创建vwf后仿真一次并保存,再回到这里看看。注:仿真的时候会报错,可以先不管)

    完成后点击OK。

    四.VWF创建和波形仿真

    新建VWF文件并保存。

    添加输入输出端口,并对如输入赋予随机的波形。然后点击功能仿真。

网友:
    我记得之前还用的13.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