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Q开发板QtE4.7编译

楼主(2020-12-09):
7.1.1 QtE4.7 编译器的安装
QtE4.7 的编译器是“iTOP-iMX6 资料汇总(不含光盘内容)\04_iTOP-4418 开发板 QtE和 Qtopia 系统源码以及镜像\03_编译器、补丁包以及其它工具\01_编译器”目录下的“ARM-linux-gcc-4.3.2.tar.gz”。
将“arm-linux-gcc-4.3.2.tar.gz”解压到 Ubuntu 系统的文件夹“/usr/local/arm”(如果没有 ARM,则新建一个)中,解压后,如下图所示。

然后修改环境变量,修改环境变量前,确定是在 root 用户下,接着输入命令“cd”,确定修改的是 root 用户的环境变量,如下图。

然后输入命令“vim .bashrc”,打开设置环境变量的文件“.bashrc”。

输入如上图所示的命令“vim .bashrc 后,输入回车,进入".bashrc"文件,然后进入最后行,如下图,将环境变量修改为“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4.3.2/bin”

保存退出,然后更新一下环境变量,输入命令“source .bashrc”,如下图。

接着测试一下,编译器路径设置的对不对。如下图,在 Ubuntu 命令行中输入命令"arm",
然后按键盘"Tab",出现编译器“arm-none-linux-gnueabi-gcc-4.3.2”,这就说明编译器路径设置正确。

7.1.2 QtE4.7 的编译
如果用户自己搭建编译环境,而且直接编译 QtE,没有编译第六章的 Qtopia2.2.0,那么还需要使用命令“apt-get install uboot-mkimage”安装工具“mkimage”。
Qt/E4.7.1 文件系统使用的 uboot 和 kernel 和 Qtopia 一模一样,完全通用。
QtE 的源码包是“iTOP-iMX6 资料汇总(不含光盘内容)\04_iTOP-4418 开发板 QtE 和Qtopia 系统源码以及镜像\02_QtE 源码”目录下的压缩包“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1_20141224.tar.gz”。
将源码压缩包“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1.tar.gz”拷贝到 Ubuntu 的文件夹“root/yizhi”中,没有这个文件夹则可以新建一个。
然后,在 Ubuntu 命令行中输入解压命令“tar -vxf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1.tar.gz”,解压后得到文件夹“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1”,如下图所示

进入“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1”文件夹中,执行编译脚本“./build-all”,注意这个命令有个点“.”,如下图所示:

输入回车,如下图所示,开始编译,编译比较耗费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

编译完成后,如下图,进入"/opt"目录,可以看到编译生成的“qt-4.7.1”文件夹。

到这一步,就得到完整的“qt-4.7.1”系统了。
用户需要先参考 5.4.3 小节,编译 Qt 镜像,才能有如下图所示文件夹。

迅为IMX6Q开发板

网友:
如果用户自己搭建编译环境,而且直接编译 Q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