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和 WiFi 在技术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12-09):
    5G 和 WiFi 在技术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5G的兼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终端芯片,同时可以支持3G/4G/5G,这个芯片支持实际上是通过多个基带执行的,这个多基带技术直到现在在WiFi中才被引入,即RSDB技术。另外一方面,其兼容可以体现在其NSA和SA的接入模式上。 WiFi的兼容机制主要体现在无线接入过程:802.11采用自下而上的总体结构。在持续演进的协议版本中,每一个新的版本在无线侧都需要考虑到对之前版本的兼容性,比如802.11g,802.11n,802.11ac以及802.11ax的相关设计中,最主要的原因是802.11协议都是工作在相同的频段下。我们通常所用的WiFi所包含为802.11a/b/g/n/ac协议(单个无线路由器),其中802.11b/g/n工作在2.4GHz频段上,802.11a/n/ac工作在5GHz频段上。所以由于协议工作在相同频段上,每一次新版本的协议就必然要考虑如何设计兼容之前版本,从而引入一些新的技术对之前的协议做改进.

网友:
    现在都WIFI6了,感觉WiFi还是比5G稳定,速度的话肯定还是WiFi快

网友:
    5G协议族的兼容主要在终端和基*的关联层面,在无线接入过程中,由于5G有独立频段,所以无线接入层面可以避免不同协议版本间的冲突。5G采用自上而下的总体架构。所谓自上而下主要是说其是一个系统级别的设计,首先分析设计目标,然后分模块实现功能,最后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说移动通信协议能够采用自上而下的总体架构主要是源自于其频带划分,每一代移动通信协议实际上都有其授权的频段,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协议不同协议族间的交互问题,比如说2G,3G,4G间的交互问题,也就是说在无线侧,也就是无线资源这一个平面,2G设备不需要跟3G和4G设备竞争。所以在移动通信协议中,所讨论兼容性主要是骨干侧部分。 5G的兼容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终端芯片,同时可以支持3G/4G/5G,这个芯片支持实际上是通过多个基带执行的,这个多基带技术直到现在在WiFi中才被引入,即RSDB技术。另外一方面,其兼容可以体现在其NSA和SA的接入模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