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的离线编程定义及步骤

楼主(2020-12-09):
    离线编程是指利用离线偏程软件和PCB的CAD设计文件在计算机上进行编制SMT贴片程序的工作。离线编程可以节省在线编程时间,从而可以减少整个PCBA加工的停机时间,提高设备的利用率离线编程软件。
    一般由两部分组成:CAD转换软件和自动编程并优化软件。
    离线编程的步骤:PCB程序数据编辑一自动编程优化并编辑一将数据输入设备一在贴装机上对优化好的产品程序进行编辑一校对检查并备份贴片程序。
    一、PCB程序数据编辑
    PCB程序数据编辑有3种方法:CAD转换,利用贴装机自学编程产生的坐标文件,利用扫描仪产生元件的坐标数据。其中CAD转换最简便、最准确。
    1、CAD数据转换
    (1)CAD转换项目。
    ●每一步的元件名:                          ●说明:
    ●每一步的X、y坐标和转角Θ        ●mm/inch转换;
    ●坐标方向转换;                           ●角度Θ的转换;
    ●比率;                                           ●原点修正值
    (2)CAD转换操作步骤
    ●调出表面组装元器件坐标的文本文件。
    当文件的格式不符合要求时,需从Excel中调出文本文件:在弹出的文本导入向导中选分隔符,单击“下一步”按钮,选“空格”,单击“下一步”按,选“文本”,单击“完成”按钮后在 Excel中显示该文件;通过删除、剪
    切和粘贴工具,将文件调整到需要的格式。
    ●打开CAD转换软件。
    ●选择CAD数据格式。
    如果建立新文件。会弹山一个空白Format Edit窗口;如果编辑现有文件,则弹出一个有数据的格式编辑窗口,然后可以对弹出的格式进行修改和编辑。
    ●对照文本文件,输入需要转换的各项数据。
    ●存盘后即可执行转换。
    2、利用SMT贴片机自学编程产生的坐标程序、通过软件进行转换和编辑。
    当没有表面组装元器件坐标的CAD文本文件时,可利用SMT贴片机自学编程产生的贴片坐标,再通过软件进行转换和编辑(软件需要具备文本转换功能)。
    1、转换和编辑条件。
    ●需要一块没有印的PCB;
    ●需要表面组装元件明细表和装配图;
    ●备份用的U盘。
    2、操作步骤。
    ●利用SMT贴片机自学编程输入元器件的名称、X、Y坐标和转角Θ,其余参数都可以在自动编程和优化时产生(如果贴装机自身就装有优化软件,则可直接在贴装机上优化,否则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将贴装机自学编程产生的坐标程序备份到U盘;
    ●将贴装机自学编程产生的坐标程序复制到CAD转换软件中;
    将贴装机自学编程产生的坐标程序转换成文本文件;
    ●对文本文件进行格式编辑;
    ●转换。
    3、利用扫描仪产生元器件的坐标数据(必须具备坐标转换软件)
    (1)把PCB放在扫描仪的适当位置上进行扫描;
    (2)通过坐标转换软件产生PCB坐标文件;
    (3)按照前面(1)中所述CAD转换。

网友:
    可以减少整个PCBA加工的停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