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镀?电镀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楼主(2020-12-09):
什么是电镀?电镀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网友:
    借电解作用,在金属制件表面上沉积一薄层其它金属的方法,就叫做电镀。

网友:
    电镀包括镀前处理(除油、除锈)、镀上金属层和镀后处理(钝化、除氢)等过程。

网友:
    为了防止金属制品腐蚀,修复磨损部分,增加耐用性,反光性,导电性和美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