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防焊与线路PAD 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该怎样处理?

楼主(2020-12-09):
当防焊与线路PAD 匹配大部分不符合制程能力时,该怎样处理?

网友:
为啥会不符合呢?自己设计的时候都没考虑到吗

网友:
可将所有线路PAD 拷贝到一个空层,用此层和防焊层计较多余的线路PAD 删除,接着将此层整体放大0.2mm(整体放大或缩小:Utilities-->Over/Under),最后将防焊层的吃锡条或块(大铜皮上的)拷贝过去即可。用此方法做防焊一定要与原始防焊仔细比较,以防多防焊或少防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