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智能锁ESD测试接触8KV 空气15KV死机

楼主(2020-12-09):
    机器是金属外壳,用锂电池供电,没有适配器,打静电接触放电8 KV会死机(钥匙孔,USB口和指纹头)不重启,把手也会死机(指纹头在把手上),主控用的是单片机,接口和电源都有加ESD器件,不死机的时候AT9555的输出会失效,输入正常,下面是PCB  LAYOUT图,绿色是TOP层,粉色是BOTTOM层

楼主:
    图片没显示出来,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A:
    需要把PCB的版图进行标示清晰一下,从目前图片上看,你这个静电一定会出现问题。但钥匙孔在哪里,USB在哪里等...以及几层板,这些都需要标示出来。否则无法给与准确的协助

网友:
    加我微信windollar 电路和PCB发来还有结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PCB的版图进行标示清晰一下,从目前图片上看,你这个静电一定会出现问题。但钥匙孔在哪里,USB在哪里 ...

    绿色的是TOP层,红色的是BOTTOM层,板子是两层板,USB和钥匙孔在锁体的底部,USB通过排线接到主板,红色是钥匙孔,绿色是USB口

网友:
    我们是EMC静电解决方案公司,有静电实验室和整改工程师,我们主要是卖静电管,并顺便为客户提供免费的静电整改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色的是TOP层,红色的是BOTTOM层,板子是两层板,USB和钥匙孔在锁体的底部,USB通过排线接到主板,红色 ...

    内部喷漆,上下盖贴合没有电气性能的搭接,处理掉这个之后,就看你有没有大的洞露出来,如果没有就解决线和接口的问题,如果有,就继续处理缝隙和洞。

网友:
    我们是做EMC器件的,并且有实验室和整改工程师,客户愿意用我们器件,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免费整改服务。可加微信了解,15915462961。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内部不要喷漆,上下盖合起来的地方,你把外面都磨掉,然后用铜箔贴上,注意内部的胶导电,把缝隙封死,这时候ESD打出的场进不去,你就直接关注线缆耦合,线缆做处理就行了。你这个产品简单。

网友(2021-08-04):
    楼主最后过了吗?两层板没有完整地层,共模电流不好泄放,建议改成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