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电路板图设计的基本原则要求

楼主(2020-12-09):
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从确定板的尺寸大小开始,印刷电路板的尺寸因受机箱外壳大小限制,以能恰好安放入外壳内为宜,其次,应考虑印刷电路板与外接元器件(主要是电位 器、插口或另外印刷电路板)的连接方式。印刷电路板与外接元件一般是通过塑料导线或金属隔离线进行连接,但有时也设计成插座形式。
即:在设备内安装一个插入式印刷电路板要留出充当插口的接触位置,对于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较大的元件,要加金属附件固定,以提高耐振、耐冲击性能。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