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电子装联的DFM设计技术探析

楼主(2020-12-09):
面向电子装联的DFM设计技术探析

DFM是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的简称,它把设计部门和生产部门有机的联系起来,达到信息互相传递的目的;使设计更利于生产和使用,减少整个产品制造过程的成本。本文着重阐述了PCB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制造工艺性问题,给PCB设计人员提供参考。

1、DFM的概述
    可制造性设计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制造的设计,从制造的角度出发设计产品,相比于只考虑实现产品功能建立的设计原型,然后进行生产的传统制造模式来说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在不影响产品功能的前提下,将DFM融入产品规划到产品投入的整个设计过程,使之标准化、规范化,不仅利于产品生产和使用,而且缩短了开发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产品成本。目前电子产品都在朝着小型化发展,组装密度越来越高,如果在设计时考虑不周导致产品不利于生产,势必会修改设计,从而延长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并导致成本增加,使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如果不进行修改,必然会存在制造缺陷,使制造成本猛增;因此,在新产品设计时,越早考虑设计的可制造性问题,越有利于新产品导入。
2、在电子装联中DFM设计考虑的主要内容
    面向电子装联的DFM设计要求PCB设计者在设计初期就要考虑PCB组装形式、PCB外形、板材的选择、元件布局、焊盘设计、工艺边、MARK点、产品可测试性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才能避免出现因设计不当造成的制造缺陷。
    2.1 PCB组装形式
    PCBA的组装方式和元件布局是电子产品可制造性设计重点考虑的内容;对装联效率及成本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目前主流的PCBA加工流程如表1:
表1 PCBA主流加工流程
    作为设计者应尽量选择高效的加工流程,一般原则是尽量的选择SMT工艺,相比插装工艺,SMT工艺具有焊接质量好、可靠性高,返修率低等诸多优点。如果采用}昆合组装的方式,尽可能元件能集中在一面;最好不要两面都有THC元件;混合组装中,如果只有极少数的THC元件,最好选用耐高温的材料,利于使用通孔回流焊工艺,节约生产成本。
    2.2 PCB外形尺寸
    PCB的外形应尽量为矩形,长宽比最好为3:2;板面设计的大小符合加工厂加工能力。一般来说板面不大,最好采用拼板设计,以提高生产效率;但要注意无论是单板还是拼板板面不能太大,太大回流焊接或波峰焊接容易造成PCB变形,从而产生空焊等制造缺陷。对于两面贴片的PCB,如果两面SMC元件数差异太大,可以考虑阴阳板的拼板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省掉一张钢网的费用,减少换线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2.3 元件布局
    元件布局对PCB组装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衡量产品可制造性的重要指标。一般原则为:(1)元件分布尽可能均匀地、有规则地排列,极性器件尽量按同一方向排列。有规则的排列有利于提高贴片/插件速度,利于检查,对插装器件还能减少人为插错率。元件均匀分布利于散热、PCB板重心平衡,尤其是重质量的元件不要过于集中,过于集中容易造成局部温度低而导致虚焊;(2)大型元件尤其是BGA四周要留>3mm的维修空间;(3)温度敏感的元件要远离发热元件;(4)BGA和细间距器件不要布放在PCB的边缘、对角线或靠近接插件、安装孔、拼板的切割处等PCB的高应力区,容易造成焊点和元器件的开裂或裂纹;(5)同类型的元件尽量分布在一起;(6)为了避免阴影效应,不同尺寸的大小元器件应交错放置;小尺寸的元件要排布在大元件的前方;防止元件体遮挡焊接端头和引脚。当不能按以上要求排布时,元件之间应留有3-5mm间距;(7)如果需要采用波峰焊接工艺,焊接面的元件高度<3.5mm;(8)波峰焊接元件焊盘间距最好>1mm,以减少桥连的发生;(9)对于同种类型的贴片元件,器件之间的距离≥0.3mm;对不同类型的贴片元件,器件之间的距离≥0.3mm+0.13*h(h为相邻元件的高度差);(10)如果元件引脚间距<2mm,尽量考虑SMC元件,波峰焊接容易造成桥连;(11)采用红胶工艺时,如需在焊接面放置QFP元件,应按45°方向放置;(12)采用波峰焊接的CHIP件的长轴应垂直于波峰焊的传送方向,SMD器件长轴应平行于波峰焊的传送方向;(13)对于采用双面回流,一面波峰焊接工艺时,贴片元件距离插装元件的距离>2mm;(14)机械定位孔距离焊盘边缘的距离>5.08mm;(15)距离V-CUT较近的元件尽量平行于V-CUT,并能保证元件离v-CUT>3mm,以免分板的应力对焊点造成损伤。

    2.4 焊盘设计
    焊盘设计对电子产品的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合理的焊盘设计会给产品带来非常大的制造缺陷和质量隐患;以CHIP件为例,当焊盘的内距(G)偏大或偏小时(见图1),会产生空焊、墓碑等不良。焊盘设计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图1 焊盘的内距
    (1)SMT焊盘要遵循IPC-SM-782A(SMD Design and Land Pattern)标准;
    (2)封装库中同一类型的元件固定一种合理的设计,以保证焊盘统一设计;
    (3)0805以及以下的CHIP件,焊盘与印制线的连接宽度≤0.3mm;
    (4)插装器件的长边尽可能垂直于波峰焊接的方向,减少桥连;如果受布局限制需要平行于焊接方向,则需要在焊盘尾端增加偷锡焊盘,受布局限制无法设置偷锡焊盘时,应将焊盘后方与焊盘邻近或相连的线路绿漆开放为裸铜,作为偷锡焊盘用(见图2);
图2 偷锡焊盘
    (5)当相邻焊盘间间距为0.6mm-1.0mm时;插装元件最好采用偷锡焊盘或椭圆形焊盘(见图3),减少桥连;
图3 插装元件
    (6)对采用波峰焊接的SMC元件,焊盘需要做延长或加大处理;避免因阴影效应而产生漏焊;如SOT-23焊盘可延长0.6mm-08mm;
    (7)SMT焊盘上不允许有通孔,如果有需要用绿油塞孔,否则在回流过程中焊锡熔化后会沿通孔流走,造成少锡、虚焊等不良;
    (8)需波峰焊的贴片IC也需要如图4增加偷锡焊盘;
图4 增加偷锡焊盘
    (9)为了保证透锡良好;大面积铜箔上的元件的焊盘要求用隔热带与焊盘相连,见图5;
图5 隔热带与焊盘相连
    (10)对于Pitch为0.5mm以下的细间距器件,其焊盘宽度一般设计为:Pitch=0.5mm;宽=10mils;Pitch=0.4mm;宽=9mils;Pitch=0.3mm;宽=7.5mils;
    (11)BGA焊盘最大直径等于BGA焊球的直径;最小直径等于BGA底部焊盘直径一贴装精度。
2.5 工艺边及MARK点
    电子制造业中所使用的设备均要求自动传送PCB,为了利于传送一般布板时要求元件距离板边>5mm;如果元件距离板边较近,则需要增加工艺边用于轨道夹持。
    由于丝印机和贴片机是使用光学定位的装联设备,PCB需要提供2-3个不对称的MARK点供光学识别系统对PCB进行准确定位,MARK点一般要求分板在PCB的对角线上,形状以1mm圆形居多,一般放置在PCB较为空旷的地方,没有其他焊盘的干扰;MARK距离板边应该在Smm以上,以防被轨道夹持。对于拼板最好每小块拼板能有2个MARK点,如果受PCB布局的限制,也可以放置在工艺边上,对于细间距器件和BGA,为了提高贴片精度,最好在器件对角也放置2个MARK点。
    2.6 可测试性
    为了方面产品进行ICT测试以及出现问题后的维修,PCB一般都会布若干个测试点,对测试点的一般要求为:(1)每个电气节点部必须有一个测试点,每个IC必须有VCC及地的测试点,且尽可能接近此元器件,(2)测试点可以为直径为1mm圆形焊盘或1mm*1mm的方形焊盘;相邻测点之间以及测试点与焊盘之间的距离最好>2.54mm;(3)要求尽量将元件面的测试点通过过孔引到焊接面;这样可采用单面针床进行测试;(4)测试点放置在距离元件1mm以上的位置;(5)测试点需要均匀分布;每平方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个。
3、结语
    本文只提到面向电子装联进行可制造性设计需要考虑的主要内容;其实还有许多的细节问题需要考虑;比如PCB的布局是否方便整机组装,机械孔和定位孔的布局等等都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内容。一个优秀的设计者是能利用DFM工具设计出低成本、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

网友:
    元件布局对PCB组装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