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提取差分线S参数

楼主(2020-12-09):
    差分线上有共模电感和串接的电容,看论坛里说可以merge电容两端的不同信号,那共模电感可以这么处理吗?

网友A:
    是会设置X-NET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前提是器件的模型要设置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会设置X-NET

    可能是我模型设置有问题,merge后插入损耗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前提是器件的模型要设置准确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