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string中的指定元素 ?

楼主(2020-12-09):
例如: str=[1,4,3,4,8,7,13,4,14,17]; 只删除第一个4, 变成str=[1,3,4,8,7,13,4,14,17];
请高手指点下该怎么删除呢?

网友:
    要删除某个元素,首先找到要删除元素的位置,然后令该元素所在位置的赋值变为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