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立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0-12-09):
经常听产线上的人说器件立碑,器件立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好多方面都会导致器件立碑,焊盘设计不合理、锡膏多了等等

网友:
    锡多了,焊盘设计有问题,锡溶问题

网友:
    理论原因是焊盘两端的受力不一样早上立碑,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焊盘设计不合理,焊盘两边的锡膏量不一样啊,一边的焊端污染了等等

网友:
    如电阻两端一端铺大铜,一端走线,造成散热不一,产生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