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e45输出数列带入下一个ode45进行计算

楼主(2020-12-09):
不知道要怎么把ode45求得的数列带入下一个ode45进行计算
主程序如下:
%参数初始化
clear;
global A B T Q R TH x0;
be=0.03; bv= 0.03; Ie=0.2; Iv=0.7753; k=0.098; ud=0.4; Fnmax=5000;
Tin=100; Tl=10; tf=0.65; q=1000; r=1; umax=8000; x10=95; x1min=70;
A=[-be/Ie 0 -k/Ie;(-be/Ie+bv/Iv) -bv/Iv -(k/Ie+k/Iv);0 0 0];
B=[0;0;1];
T=[Tin/Ie;(Tin/Ie+Tl/Iv);0];
Q=[0 0 0;0 q 0;0 0 0];
R=r;
TH=[A -B*B'*inv(R);-Q -A'];
x0=[x10;x10-0;0];
%通过符号运算将相关公式化简方便后面的数值计算
syms s t p11 p12 p13 p22 p23 p3
p=[p11 p12 p13;p12 p22 p23;p13 p23 p33];
p_dot=-A'*p-p*A+p*B*B'*p*inv(R)-Q;
m=[m1;m2;m3];
m_dot=p*B*B'*m*inv(R)-A'*m;
h=[h1;h2;h3];
h_dot=p*B*B'*h*inv(R)+p*T-A'*h;
u=[u1 u2 u3];
u_dot=u*B*inv(R)*B'*p-u*A;
f=f1;
f_dot=-u*B*B'*m*inv(R);
k=k1;
k_dot=-u*B*B'*h*inv(R)-u*T;
%计算P(t)
tspan=[0,-tf];
p0=[0;0;0;0;0;0];
[tp,P]=ode45('DpDt',tspan,p0);
figure(1);
plot(tp+tf,P(:,1),'r',tp+tf,P(:,2),'g',tp+tf,P(:,3),'b',tp+tf,P(:,4),'c',tp+tf,P(:,5),'m',tp+tf,P(:,6),'k');
ylabel('黎卡提微分方程的解 P(t)','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FontSize',14);
%计算M(t)
m0=[0;1;0];
[tm,M]=ode45(@(t,m) DmDt(t,m,tp,P),tspan,m0);
figure(2);
plot(tm+tf,M(:,1),'r',tm+tf,M(:,2),'g',tm+tf,M(:,3),'b');
ylabel('M(t)','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FontSize',14);
%计算H(t)
h0=[0;0;0];
[th,H]=ode45(@(t,h) DhDt(t,h,tp,P),tspan,h0);
figure(3);
plot(th+tf,H(:,1),'r',th+tf,H(:,2),'g',th+tf,H(:,3),'b');
ylabel('H(t)','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FontSize',14);
%计算U(t)
u0=[0 1 0];
[tu,U]=ode45(@(t,u) DuDt(t,u,tp,P),tspan,u0);
figure(4);
plot(tu+tf,U(:,1),'r',tu+tf,U(:,2),'g',tu+tf,U(:,3),'b');
ylabel('U(t)','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FontSize',14);
%计算F(t)
f0=0;
[tF,F]=ode45(@(t,f) DfDt(t,f,tu,U,tm,M),tspan,f0);
figure(5);
plot(tF+tf,F();
ylabel('F(t)','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FontSize',14);
%计算K(t)
k0=0;
[tk,K]=ode45(@(t,k) DkDt(t,f,tu,U,th,H),tspan,k0);
figure(6);
plot(tk+tf,K();
ylabel('K(t)','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FontSize',14);
%计算v
F0=interp1(tF,F(,-tf);
U01=interp1(tu,U(:,1),-tf);
U02=interp1(tu,U(:,2),-tf);
U03=interp1(tu,U(:,3),-tf);
K0=interp1(tk,K(:),-tf);
U0=[U01 U02 U03];
v=inv(F0)*(0-U0*x0-K0);
fprintf('由公式(26)计算得出的v为:%f\n',v);
%计算x(t)
x0=[x10;x10-0;0];
tspan=[0,tf];
[tx,X]=ode45(@(t,x) DxDt(t,x,tp,P,tm,M,th,H,v,A,B,R,T,tf),tspan,x0);
figure(7);
plot(tx,X(:,2));
ylabel('发动机和离合器从动盘转速差x2(t)  (rad/s)','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YTick',0:30:150,'FontSize',14);
figure(8);
plot(tx,X(:,3));
ylabel('离合器正压力x3(t)  (N)','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YTick',0:300:1500,'FontSize',14);
figure(9);
plot(tx,X(:,1),'r',tx,X(:,1)-X(:,2),'b');
ylabel('发动机和离合器从动盘转速 (rad/s)','FontSize',14);
xlabel('整个起步过程经历的时间 (s)','FontSize',14);
text(0.5,110,'ωe','FontSize',14);
text(0.5,40,'ωv','FontSize',14);
set(gca,'XTick',0:0.05:tf,'YTick',0:30:150,'FontSize',14);

求解P(t)的子程序如下:
function [ p_dot ] =DpDt( t,P )
global A B Q R ;
p=[P(1,1) P(2,1) P(3,1)(2,1) P(4,1) P(5,1)(3,1) P(5,1) P(6,1)];
pdot=-A'*p-p*A+p*B*B'*p*inv(R)-Q;
p_dot=[pdot(1,1);pdot(1,2);pdot(1,3);pdot(2,2);pdot(2,3);pdot(3,3)];
end

求解M(t)的子程序如下:
function [ m_dot ] = DmDt( t,m,tp,P )
global A B R;
tp=t;
m_dot=p*B*inv(R)*B'*m-A'*m;
end

结果:
未定义函数或变量 'p'。
出错 DmDt (line 6)
m_dot=p*B*inv(R)*B'*m-A'*m;
出错 liheqi>@(t,m)DmDt(t,m,tp,P)
出错 odearguments (line 87)
f0 = feval(ode,t0,y0,args{:});   % ODE15I sets args{1} to yp0.
出错 ode45 (line 113)
[neq, tspan, ntspan, next, t0, tfinal, tdir, y0, f0, odeArgs, odeFcn,options, threshold, rtol, normcontrol, normy, hmax, htry,
htspan, dataType] = odearguments(FcnHandlesUsed, solver_name, ode, tspan, y0, options, varargin);
出错 liheqi (line 46)
[tm,M]=ode45(@(t,m) DmDt(t,m,tp,P),tspan,m0);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