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0-12-09):
请问下图电路的作用,输入为正玄绝对值信号

网友:
检测正弦的峰值?

网友:
好像不是, 检测发现出来的信号是直流信号,但是这个并在两个输入端的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A:
有源低通滤波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源低通滤波器而已。

对头,楼主说了,输入为正弦波绝对值信号,后续电路功能肯定就是低通滤波了。

例如正弦波信号经过二极管桥式整流后,就成为正弦波绝对值信号;后续功能电路肯定就是低通滤波,最后输出正弦波峰值信号。

但本电路不一定能检测峰值信号,有可能是检测平均值。这与前面所接的“正弦波绝对值电路”形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