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0-12-09):
1.最近做了一个蓝牙耳机在放音乐时特别是老电影或者人声比较重的,最大音量都有那种喇叭打底声音或滋滋声。大部分歌曲没有。
用示波器测量波型从20-20K都没有失真。喇叭也确认了,不是喇叭的问题。并且手机端音量调小三个档就听不到了,不知道方向,求分析方法。
2.手机播放的音源用手机放出来听没听到杂音
3.耳放换成功放没杂音,怀凝耳放功率满载了导致的。但波形又没失真?奇怪
4.怀凝电源导致的用电源供应器还是一样,电源加大电容无效。
5.耳放输出加磁珠,加RC滤波无效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我之前换了手机,用苹果耳机给安卓手机用,就一直有滋滋声,我还以为是手机的问题,结果去了维修店,人家说的因为不兼容,虽然只差一点点,但是也不行

网友(点评):
不是的,用其它的手机测试最大音量也有滋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