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想问问如果对板子做相关仿真的话,大概的步骤是什么?具体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0-12-09):
本人刚刚学习有关SI和PI的知识,准备对一个AD画的PCB板进行SI和PI的仿真,但是越看越糊涂,ADS,IBIS,HSPICE,siwave,。模型,语句等等看到了好多软件,想问问如果对板子做相关仿真的话,大概的步骤是什么?具体有哪些方法?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AD画的板子做仿真的话有时不是很方便。

网友:
    很简单,所有的仿真软件步骤都差不多
    1、将PCB文件导入仿真软件
    2、在仿真软件中设置好仿真参数
3、执行仿真,查看和分析仿真结果

    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程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