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 DDR 仿真,眼图

楼主(2020-12-10):
为什么这个仿真的眼图中心轴不是0轴呢?眼图为什么会上升,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楼主:
我问的应该是,为什么我的跨线的是已0轴作为中心的,而不会自动到眼图的中心呢

网友:
    为什么要在0V呢?眼图是一些列波形的叠加,波形是多少伏的,眼图同样的也是多少伏

楼主:
    嗯嗯了解啦,谢谢~但是我想问一下问什么软件的跨线VIHdiff(ac)和(dc)是以0轴作为基准而不是眼图中心呢?

网友:
    以0轴作为基准的是差分信号的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