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mincon中出现错误

楼主(2020-12-10):
在fmincon中出现错误
完整代码:clear all;
close all;
clc;
x0=[480;100;120];
lb=[300;60;90];
ub=[650;140;150];
[x,fval]=fmincon('fun',x0,[],[],[],[],lb,ub,'con1');

错误代码:

错误使用 fmincon (line 619)
Supplied objective function must return a scalar value.

出错 Untitled (line 7)
[x,fval]=fmincon('fun',x0,[],[],[],[],lb,ub,'con1');

楼主:
function f=fun(x)
f(x)=0.25*pi*7.8*10^(-6)*(x(1)+x(3))*(x(2)^2-30^2);

function [c,ceq]=con1(x)
c=(64*15000*x(3)^2*(x(1)+x(3))/(3*pi*2.1*10^5*x(2)^4-30^4)-0.05);
ceq=[];

网友: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x0=[480;100;120];
lb=[300;60;90];
ub=[650;140;150];
[x,fval]=fmincon(@fun,x0,[],[],[],[],lb,ub,@con1);
function f=fun(x)
f=0.25*pi*7.8*10^(-6)*(x(1)+x(3))*(x(2)^2-30^2);
end
function [c,ceq]=con1(x)
c=(64*15000*x(3)^2*(x(1)+x(3))/(3*pi*2.1*10^5*x(2)^4-30^4)-0.05);
ceq=[];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