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线的时候线与焊盘连接处为黑色 线焊盘高亮显示内部为网格线

楼主(2020-12-10):
下图中,AD走线的时候线与焊盘连接处为黑色  线焊盘高亮显示内部为网格线

网友:
点一下右下角clear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已放好的线,然后再点击线头,就可以自动连接到网络。
但是每放一根线都要这么操作,实在是太难受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