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采用两面贴片焊接芯片,板子上走了很多的过孔,信号线也走在附近,这样走线...

楼主(2020-12-10):
由于受到板子尺寸的限制,电路板采用两面贴片焊接芯片,板子上走了很多的过孔,信号线也走在附近,这样走线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吗?

网友:
如果不是高速信号线应该不太影响吧

网友:
还好吧,感觉

网友:
按照你说的这个,如果信号是低速数字信号,应该问题不大,否则肯定会影响信号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