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0-12-10):
下图中这两个0欧电阻的作用,求助大神

网友:
我自己认为是起到熔断作用,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作用

网友:
    都是兼容设计,方便后期测试和。

网友:
    备用电路。降低成本时用0R电阻。有要求时用可恢复保险和电感(电磁兼容)。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
    4楼说的对,就是这么个作用

网友:
    应该是调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