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M350添加定位孔

楼主(2020-12-10):
使用CAM350添加定位孔
1、Cam350 拼版背景
首先,对“Cam350 ”而言,其“导入Gerber文件”后,可获取“PCB源信息”;
但对“PCB制板”而言,经过长期发展,现今的“PCB基板(目板)”所用尺寸基本固定,如“5cm*5cm”、“10cm*10cm”、“10cm*15cm”、“15cm*15cm”、“15cm*20cm”等;为提高“PCB板利用率”,多选择“尺寸最接近的PCB基板进行制版”;但当“PCB板尺寸过小”或“大一码尺寸可满足PCB组合”等情况下,“PCB拼版”就可有效提高出版数、节约成本;
“拼版”重要操作主要有3个,如下所示:
i)、“复制层”:用于实现“复制层”,多用于“拼版”;
ii)、添加“Mark点”:添加“Mark点”,用于后续“光学定位”;
iii)、添加“定位孔”:添加“定位孔”,用于后续“工艺边固定”,便于“SMT加工”;
2、Cam350添加“定位孔”
对“Gerber文件”而言,其实现“添加定位孔”只需使用“设置好定位孔并添加”即可;
3、Cam350添加“定位孔”操作示例
对“Gerber文件拼版”时,可按照2步走:“添加自定义定位孔”、放置“定位点”;
制作“定位点”方法为:步骤如下:
1)、 首先, “添加自定义定位孔”:执行:“Tables”à“NC Tools Tables…”,将其中的“Tool Table”选择至“*-np.drl层”,在最后一栏中“输入数字+Enter键”,再输入“孔径数据”即可;
2)、然后,“手动放置过点”:i)、进入“NC Editor模式”,执行“Tools” à“NC Editor…”;ii)、“放置定位点”:执行“Add” à“Drill Hit”,在合适位置放置“定位点”即可;iii)、退出“NC Editor”:执行“File” à“Exit NC Editor”;如下所示:
截图1:

截图2:

截图3:

截图4: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