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镀的时候,配制电镀液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楼主(2020-12-10):
问一下电镀的时候,配制电镀液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网友:
    将汁量好的所需电镀药品先放入开料槽(小槽)内,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溶解,注意勿将药品直接倒入镀槽内。

网友A:
    溶液所含的杂质,可以先用各种化学方法清除,并以活性炭处理。

    已处理静置好的溶液,滤入清洁的镀槽中,加水至标准量。

调节好镀液工艺规范(pH值、温度、添加剂等)。

    Z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溶液所含的杂质,可以先用各种化学方法清除,并以活性炭处理。

已处理静置好的溶液,滤入清洁的镀槽中, ...

是整个流程这么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