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ndroid上打造Nextcloud私有云盘

楼主(2020-12-10):
    在Station P1的Android系统上可同时运行Linux,支持同时使用Android应用,也可以同时运行Nextcloud等Linux应用服务。

    简介

           Nextcloud是一款开源免费的私有云存储网盘项目,可以让你快速便捷地搭建一套属于自己或团队的云同步网盘,从而实现跨平台跨设备文件同步、共享、版本控制、团队协作等功能。它的客户端覆盖了Windows、Mac、Android、iOS、Linux 等各种平台,也提供了网页端以及 WebDAV接口,所以你几乎可以在各种设备上方便地访问你的云盘。

    第一步,下载固件

    1)下载升级Android固件
    下载Android固件(提取码: wxtr),下载后升级固件;

    2)下载Sublinux固件
    下载Sublinux固件(提取码: fcqz),下载后注意重命名为sublinux.img

    第二步,拷贝sublinux.img到根目录

    Station P1接上12V电源,使用Type-C线连接上电脑后,拷贝sublinux.img到外置U盘或Station P1设备的内部存储根目录下。

    注:恢复出厂设置时,sublinux.img和应用数据会被清空

           拷贝好sublinux.img后,插上外置存储盘(如果需要,优先插在蓝色USB3.0或者USB C/DP接口上),接上电源开机或者重启,第一次开机使用sublinux,初始化服务会比较慢,如使用内置存储模式,一般需要2分钟以上,后续开机和开启服务只需要30s以上。 建议把Station P1设置为静态IP,下文中的station_ip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如168.168.100.200

    注:Sublinux除了使用内置存储模式,还支持FAT/NTFS使用模式、EXT4使用模式,更多详细说明,参考帖子【Sublinux】Sublinux固件下载及使用模式

    使用Nextcloud

    方式1:Web端访问

           使用电脑/平板等设备登录 https://station_ip (设备的IP地址),按照下图填写信息

    其中:

    • 管理员账号密码可自己修改,默认账号为admin,密码为123
    • 数据目录 默认为/data,不需要修改
    • 数据库选择MySQL/MariaDB

    • 数据库用户:MYSQL_USER字段值,默认为MYSQL_USER
    • 数据库名:MYSQL_DATABASE字段值,默认为USER_DB_NAME
    • 数据库主机:默认填写nextcloud-db即可,端口号默认可以不填写

    然后点击安装完成,安装后如果出现504 Gateway Time-out,只需稍等片刻后再刷新直到出现登录界面。

    NOTE:如果提示通过不被信任的域名访问,可以通过ssh登录,修改 /data/nextcloud/appdata/www/nextcloud/config/config.php文件,如:

    • # command in PC
    • ssh station@station_ip
    • # command in Station
    • sudo vim /data/nextcloud/appdata/www/nextcloud/config/config.php

    修改trusted_domains值, 把相应的IP或者域名添加上去:
    •   'trusted_domains' =>
    •   array (
    •     0 => '192.168.31.100',
    •     1 => '192.168.43.1',
    •   ),

    方式2:手机端访问

    (1)下载安装Nextcloud

    点击“Log in”,进入登陆界面,输入IP地址,Station P1的IP地址可以通过“网络设置”-》“有线设置”-》“IP地址”查看。

    (Station P1 IP地址)

    点击授权访问,输入账号admin,密码123,点击登录。

    然后就可以通过手机端访问你的私有网盘里面的资源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