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印刷线路板上焊盘的结构

楼主(2020-12-10):
    焊盘(land),表面贴装装配的基本构成单元,用来构成电路板的焊盘图案(land pattern),即各种为特殊元件类型设计的焊盘组合。没有比设计差劲的焊盘结构更令人沮丧的事情了。当一个焊盘结构设计不正确时,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焊接点。焊盘的英文有两个词:Land 和 Pad ,经常可以交替使用;可是,在功能上,Land 是二维的表面特征,用于可表面贴装的元件,而 Pad 是三维特征,用于可插件的元件。作为一般规律,Land 不包括电镀通孔(PTH, plated through-hole)。旁路孔(via)是连接不同电路层的电镀通孔(PTH)。盲旁路孔(blind via)连接最外层与一个或多个内层,而埋入的旁路孔只连接内层。
      如前面所注意到的,焊盘Land通常不包括电镀通孔(PTH)。一个焊盘Land内的PTH在焊接过程中将带走相当数量的焊锡,在许多情况中产生焊锡不足的焊点。可是,在某些情况中,PCB设计元件布线密度迫使改变到这个规则,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芯片规模的封装(CSP, chip scale package)。在1.0mm(0.0394")间距以下,很难将一根导线布线通过焊盘的"迷宫"。在焊盘内产生盲旁通孔和微型旁通孔(microvia),允许直接布线到另外一层。因为这些旁通孔是小型和盲的,所以它们不会吸走太多的焊锡,结果对焊点的锡量很小或者没有影响。
  有许多的工业文献出于IPC(Association Connecting Electronics Industries), EIA(Electronic Industry Alliance)和JEDEC(Solid State Technology Association),在设计焊盘结构时应该使用。主要的文件是IPC-SM-782《表面贴装设计与焊盘结构标准》,它提供有关用于表面贴装元件的焊盘结构的信息。当J-STD-001《焊接电气与电子装配的要求》和IPC-A-610《电子装配的可接受性》用作焊接点工艺标准时,焊盘结构应该符合IPC-SM-782的意图。如果焊盘大大地偏离IPC-SM-782,那么将很困难达到符合J-STD-001和IPC-A-610的焊接点。
      元件知识(即元件结构和机械尺寸)是对焊盘结构设计的基本的必要条件。IPC-SM-782广泛地使用两个元件文献:EIA-PDP-100《电子零件的注册与标准机械外形》和JEDEC 95出版物《固体与有关产品的注册和标准外形》。无可争辩,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是JEDEC 95出版物,因为它处理了最复杂的元件。它提供有关固体元件的所有登记和标准外形的机械图。
  基于封装的特征、材料、端子位置、封装类型、引脚形式和端子数量,定义了元件的缩写语。特征、材料、位置、形式和数量标识符是可选的。
    封装特征:一个单个或多个字母的前缀,确认诸如间距(pitch)和轮廓等特征。
    封装材料:一个单字母前缀,确认主体封装材料。
    端子位置:一个单字母前缀,确认相对于封装轮廓的端子位置。
        封装类型:一个双字母标记,指明封装的外形类型。
    引脚新式:一个单字母后缀,确认引脚形式。
        端子数量:一个一位、两位或三位的数字后缀,指明端子数量。
  表面贴装有关封装特性标识符的一个简单列表包括:
    E 扩大间距(>1.27 mm)。
    F 密间距(<0.5 mm);限于QFP元件。
        S 收缩间距(<0.65 mm);除QFP以外的所有元件。
        T 薄型(1.0 mm身体厚度)。
      表面贴装有关端子位置标识符的一个简单列表包括:
        Dual 引脚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封装相反两侧。
    Quad 引脚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封装的四侧。
      表面贴装有关封装类型标识符的一个简单列表包括:
        CC 芯片载体(chip carrier)封装结构。
    FP 平封(flat pack)封装结构。
        GA 栅格阵列(grid array)封装结构。
        SO 小外形(small outline)封装结构。
  表面贴装有关引脚形式标识符的一个简单列表包括:
     B 一种直柄或球形引脚结构;这是一种非顺应的引脚形式
         F 一种平直的引脚结构;这是一种非顺应的引脚形式
     G 一种翅形引脚结构;这是一种顺应的引脚形式
     J 一种"J"形弯曲的引脚结构;这是一种顺应的引脚形式
     N 一种无引脚的结构;这是一种非顺应的引脚形式
         S 一种"S"形引脚结构;这是一种顺应的引脚形式
  例如,缩写词F-PQFP-G208,描述0.5 mm(F)塑料(P)方形(Q)平面封装(FP),翅形引脚(G),端子数量208。
  对元件和板表面特征(即焊盘结构、基准点等)的详细公差分析是必要的。PCB制板IPC-SM-782解释了怎样进行这个分析。许多元件(特别是密间距元件)是严格公制单位设计的。不要为公制的元件设计英制的焊盘结构。累积的结构误差产生不配合,完全不能用于密间距元件。记住,0.65mm等于0.0256",0.5mm等于0.0197"。

网友:
    缩写词F-PQFP-G208,描述0.5 mm(F)塑料(P)方形(Q)平面封装(FP),翅形引脚(G),端子数量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