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超小封装I2C转PWM解决方案

楼主(2020-12-10):
    ZW10I8X系列

    高性能工业级16位高精度I2C转PWM接口SOC芯片

    ● 接口标准

    - 符合飞利浦的I2C标准规范,目前支持的速度为小于100kbit。建议使用50k

    - 1个使能脚(ZW10I8xE后缀带E的),低功耗应用中可以让芯片进入休眠模式。

    - 总线可以并联3个(外部地址定义)或者32个(内部地址)设备进行,进行一主多从的控制模式。

    ● PWM输出特性

    - PWM输出范围70Hz-850KHz可调。

    - PWM频率为16位精度(70Hz)。

    - 占空比调节方式(0-128)。

    ●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出厂时精度校准为 ±1%。

    - 内部带晶振故障检测电路。

    ● 超宽的工作电压

    - 宽工作电压范围。(2.5V-5.5V)。

    - 工业级和扩展级温度范围。

    - 上电自复位无需外部电路。

    - 上电电压检测电路,低电压自锁电路。

    ● 超低的功耗

    - 3V 25 条件下的功耗

    - 工作模式 2.2mA 。

    - 空闲模式 0.5mA 。

    - 掉电模式 <1 uA 。

    ● I/O和封装

    - 超小的封装SOT8,DIP8脚封装。特别适合便携式低功耗的应用。

    ● 电气特性

    - 工作温度 -55°C 到+125°C。

    - 存储温度 -65°C到 +150°C。

    - 各个引脚对地的电压VCC+0.5V。

    - 最大工作电压6.0V。

    - 每个I/O引脚的DC 电流40.0 mA。

    - VCC 与GND 引脚的DC 电流200.0 mA。

网友:
    PWM频率为16位精度(7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