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用反渗透设备工艺及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0-12-10):
线路板用反渗透设备工艺及特点有哪些?

网友:
    线路板用反渗透设备的工艺说明
  1、石英砂+活性炭+软化+保安过滤器+反渗透装置+紫外线杀
      2、石英砂+活性炭+阻垢系统+保安过滤器+反渗透装置
  3、石英砂+活性炭+软化+保安过滤器+一级反渗透+二级反渗透+臭氧灭菌
      4、絮凝沉降+石英砂+活性炭+阻垢系统+保安过滤器+反渗透装置
  5、石英砂+活性炭+软化+保安过滤器+反渗透装置(产水量<2M3/H设备)

网友:
    线路板用反渗透设备的特点
  1、反渗透是在室温条件下,采用无相变的物理方法得以使水淡化、纯化。
  2、水的处理依靠水的压力作为推动力,其能耗在许多处理方法中最低。
      3、不用大量的化学药剂和酸碱再生处理。
      4、无化学废液及废酸碱的中和处理过程,无环境污染。
      5、系统简单,操作方便,产品水质稳定,二级反渗透可取得质量高的纯水。
  6、适应于较大范围的原水水质,既适用于苦咸水、海水以至污水的处理,又适应于低含盐的淡化处理。
      7、设备占地面积少,需要的空间也小。
  8、线路板用反渗透设备运行维护和设备维修工作量极少。

网友:
    利用反渗透技术对原水进行处理,从而去除原水中的各种有害物质,达到净化水的目的

网友(2021-05-20):
    1、脱盐率高,又可以同时除去细菌、毒素及其它有机物,出水水质符合国标GBI7323-1998标准;
    2、反渗透设备主件采用进口美国的复合膜元件及进口高压不锈钢泵,进水适应性、脱盐率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其它反渗透元件相比,具有独特的优点;
3、设计压力:1.05~1.6Mpa,脱盐率:96~99%;
    4、反渗透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故障率低且运行费用低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