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MT加工的生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焊锡膏不足的情况,都有哪方面导致的?

楼主(2020-12-10):
    在SMT加工的生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焊锡膏不足的情况,都有哪方面导致的?

网友:
    每个环节都有

网友:
    主要原因有:

    1、元件太重;

2、元件的焊脚可焊性差;

    3、 焊锡膏的润湿性及可焊性差;

网友A:
    生产工艺不稳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工艺不稳定时

当然知道是不稳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