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 导入到ANSYS SIWave不同方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10):
    直接在cadence PCB Design 通过Ansoft-launch siwave导入到ansys SIwave 和通过输出obd++文件导入到ansys SIwave 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一个是默认全选导入,一个是可选导入内容,还有个IPC2581也是可以选择导入的,看个人喜好。全都完全导入情况下没区别,都是官方推荐导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