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2-10):
    这是一个工业控制电路板上的部分电路,图中箭头所指为金属化螺丝孔,和金属外壳连接。不知道该电路的功能是什么,猜测用于防静电,但不清楚原理。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个人看法:C21-R71,C20-R71是板上电源和地的高频噪声低阻接大地(金属化螺丝孔)的途径,可以用于EMI对策。R70高阻值电阻可以防止人体静电在触摸金属外壳后通过金属化螺丝孔给电路板放电,同时这个高阻值电阻可以缓慢泄放PCB上的累积电荷到大地,防止产生高压,属于ESD对策。

网友:
    电阻R71的作用是社么,可以去除么?

网友:
    个人见解不一定对哈!:1、安全作用:首先增加这个电路是安全考虑或是安规要求,如果外壳积累电荷会导致人体触电等; 2、屏蔽作用:将内部GND和金属外壳拉至等电位,1M用于直流,10uf用于交流。选用这么大的原因,是为了保证人体接触安全。

网友:
    偷偷瞄一眼,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
    估计是处理共模干扰,静电防护的;R71是消耗共模干扰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