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气密性与元器件可靠性的直接关系在是什么?

楼主(2020-12-10):
    封装气密性与元器件可靠性的直接关系在哪?; f  T4 g5 C7 L) j, e

网友:
    微电子器件从密封方面分为气密封装和非密封装,高等级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通常采用气密封装,多采用金属、陶瓷、玻璃封装,内部为空腔结构,充有高纯氮气或其它惰性气体,也含有少量其它气体。

网友:
    气密封装元器件可靠性要比非气密封装高一个数量级以上。非密封器件,一般适用于环境条件较好,可靠性要求不太高的民用电子产品。

网友:
    气密封装器件散热性好,环境适应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