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和网口速率差异

楼主(2020-12-10):
485串口和网口都是差分信号,为啥串口最高速率才10Mbps,网口却能到100Mbps?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因为网线是高频信号,传输高速信号,另外还有耗电问题,有线网络芯片耗电很大的,你可以拆开路由器看看,他是通过一个变压器隔离的,和485完全是不同概念

网友:
    网线是高频信号传输,自然是要比串口快的。

网友:
    差分与速率没有必然关联。差分的好处是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差分只是一组信号的最基本特征,就像都是相机,为啥有的拍的清晰度高,有的就清晰度低呢。。。。你仔细看看这两组信号的物理特性,再看看这两组信号的数据协议,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
    好可怕的问题

网友A:
    马和乌龟都是用四条腿走路,为啥马能追风踏云,乌龟只能慢慢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和乌龟都是用四条腿走路,为啥马能追风踏云,乌龟只能慢慢爬?。。。。。

    因为乌龟自带住房,马儿只能出卖体力以便寄人篱下....
    生活压力使然呀,
如果485的数据压力有网线那么大,肯定也会想办法跑的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