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c语言混合编程

楼主(2020-12-10):
    前言:

    众所周知对于循环这种运算,matlab的运算速度是不快的

    想起来个冷笑话,黑客帝国里的主角呢奥之所以能快过子弹,因为Matrix是matlab写成的hhhh

    因此将循环部分用C语言写,然后编译成matlab可以调用的mex文件,无疑可以加快循环运算速度,从而加快整个代码速度

    之前因为合并数据需要不会数据库,强行在matlab里利用类似excel的vlookup功能,无奈太慢,只能想办法最后知道了这种方法,最近偶然在桥哥的知识星球里又提到了,也顺便复习和记录一下。

    ps:今天在闲鱼上买了小车车,高兴!

    1.环境配置

    我的是matlab2019a,win10-64bit,c语言编译器我选的是TDM-GCC(gcc/g++),安装起来很简单,推荐matlab2015及以后的选择这种,详细安装过程可以见文末链接1中的For Matlab 2015部分

2.如何编写可以被编译成matlab可执行文件的c语言代码

    我是在matlab中文论坛(地址见reference第2条)里找到如何编写的,不过他写的有点乱,我来消化后写一下自己的理解

    mex接口函数跟一般的C语言文件主要是两点区别,

    第一是必须引入头文件mex.h

    #include "mex.h"

    第二是多了一个叫mexFunction的函数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mxArray *plhs[], int nrhs,const mxArray *prhs[])

    举个栗子:

    •

      #include "mex.h" // 使用MEX文件必须包含的头文件

    •

      // 执行具体工作的C函数

    •

double add(double x, double y)

    •

    •

          return x + y;

    •

      }

    •

// MEX文件接口函数

    •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mxArray *plhs[], int nrhs,const mxArray *prhs[])

    •

{

    •

    double *z;

    •

    double x, y;

    •

    plhs[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z = mxGetPr(plhs[0]);

    •

          x = *(mxGetPr(prhs[0]));

    •

    y = *(mxGetPr(prhs[1]));

    •

          *z = add(x, y);

    •

    也可以写成:

    •

#include "mex.h" // 使用MEX文件必须包含的头文件

    •

      // MEX文件接口函数

    •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mxArray *plhs[], int nrhs,const mxArray *prhs[])

    •

{

    •

          double *z;

    •

          double x, y;

    •

    plhs[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z = mxGetPr(plhs[0]);

    •

    x = *(mxGetPr(prhs[0]));

    •

          y = *(mxGetPr(prhs[1]));

    •

    *z=x+y;

    •

}

    也就是说执行具体功能可以通过编写一个独立的c语言函数在接口函数里调用,也可以直接写在mexFunction接口函数里

    我个人推荐将具体功能独立出来,这样一来:

    c语言函数负责执行具体功能

    mexFunction接口函数负责数据的输入输出(将matlab数据输入c语言环境,运算后再输出回matlab)形式组织

    再调用c语言函数

    分工明确。

    于是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编写mexFunction接口函数了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 mxArray *plhs[], int nrhs, const mxArray *prhs[])

    下面解释一下mexFunction各个参数的含义(这里看到是void,即无返回值,因为传值是通过指针数组plhs[]传出的)

    参数
    意义
    英文全称
    类型

nlhs左边输出参数的数目number of left-hand side整型(int)
plhs指向输出参数的指针pointer of left-hand side指针数组
nrhs右边输入参数的数目number of right-hand side整型(int)
prhs指向输入参数的指针pointer of right-hand side指针数组

    第一个参数nlhs是输出参数的数目,第二个参数plhs是指向输出参数的指针

    第三个参数nrhs是输入参数的数目,第四个参数prhs是指向输入参数的指针

    其中plhs和prhs类型都是指向mxArray类型数据的指针,prhs这里还加了个const,这里的const跟之前c语言中是一样的,代表不改变,因为prhs是指向输入参数的指针,mxArray这个数据类型是在头文件mex.h中定义的,in fact ,在matlab中大多数数据都是以这种类型存在。

    还是拿之前的栗子来解释:

    •

#include "mex.h" // 使用MEX文件必须包含的头文件

    •

      // MEX文件接口函数

    •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mxArray *plhs[], int nrhs,const mxArray *prhs[])

    •

{

    •

          double *z;

    •

          double x, y;

    •

    plhs[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z = mxGetPr(plhs[0]);

    •

    x = *(mxGetPr(prhs[0]));

    •

          y = *(mxGetPr(prhs[1]));

    •

          *z=x+y;

    •

}

    在这个栗子中,输入参数是x,y,输入参数是z(虽然没有返回)

    plhs和prhs其实都是指针数组

    prhs[0]代表指向第一个输入数据的指针,mxGetPr代表获得这个指针,后面再加个*就是c语言里面再正常不过的按指针取内容了

    所以就这样x,y通过下面这两句传入到了mexFunction中

    •

      x = *(mxGetPr(prhs[0]));

    •

      y = *(mxGetPr(prhs[1]));

    mxGetPr函数的功能是从指向mxArray类型数据的指针prhs[0]、prhs[1]中获得了指向double类型的指针

    另一个函数是mxGetScalar,Scalar即标量,功能是把通过prhs传递进来的mxArray类型数据的指针所指向的数据(标量)赋给c程序里的变量。前面的mxGetPr是传递矢量的,否则矩阵或者向量就没有办法传进来

    这里由于传入的每个参数是单个值,于是也可以用mxGetScalar改写:

    •

#include "mex.h" // 使用MEX文件必须包含的头文件

    •

      // MEX文件接口函数

    •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mxArray *plhs[], int nrhs,const mxArray *prhs[])

    •

      {

    •

          double *z;

    •

          double x, y;

    •

          plhs[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z = mxGetPr(plhs[0]);

    •

    x = mxGetScalar(prhs[0]));

    •

          y = mxGetScalar(prhs[1]));

    •

          *z=x+y;

    •

      }

    (注意:输出参数因为需要通过指针传出,因此这里z必须用mxGetPr这个函数来从mxArray指针获取double指针)

    但是这样还是有个问题:如果输入的不是单个的数据,是向量或者矩阵,即使我们通过mxGetPr获得了矩阵或者向量的指针,但是我们假如不知道矩阵的shape,还是不好取值或者计算,所以这里又有两个函数mxGetM和mxGetN可以通过传入参数指针获得传入参数(矩阵)的行和列数。

    需要注意的是:

    在matlab中矩阵的第一行和第一列的序号是从1开始的,而在c语言中是从0开始的,而且在c语言中的一维数组存储矩阵的数据时,是一列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来存储的,也即

    matlab中一个m*n的矩阵M(i,j)对应于c语言中一维数组N中的N[j*m+i]

    举个栗子:

    •

      #include "mex.h"

    •

      void mexFunction(int nlhs, mxArray *plhs[], int nrhs, const mxArray *prhs[]){

    •

    •

      double *data;

    •

      int M,N;

    •

      int i,j;

    •

data=mxGetPr(prhs[0]); //获得指向矩阵的指针

    •

M=mxGetM(prhs[0]); //获得矩阵的行数

    •

N=mxGetN(prhs[0]); //获得矩阵的列数

    •

for(i=0;i<M;i++)

    •

{

    •

         for(j=0;j<N;j++)

    •

          mexPrintf("%4.3f  ",data[j*M+i]);

    •

   mexPrintf("\n");

    •

      }

    •

 }

    假如是一个形如[1,2,3;4,5,6]的矩阵,则执行上述后会先后打印出1,4,2,5,3,6

    以上讲的都是输入参数,由于输入数据在函数调用前就已经在matlab里申请过内存,由于mex函数与matlab共用一个地址空间,因此通过prhs传递指针即可传入输入参数。但输出参数却需要在mex函数里申请内存,才能将指针放在plhs中传递出去。由于返回指针类似必须是mxArray,所以matlab专门提供了一个函数:mxCreateDoubleMatrix来实现内存申请,函数原型为:

    mxArray * mxCreateDoubleMatrix(int m,int n,mxComplexity ComplexFlag)

    m,n分别是待申请矩阵的行数和列数,需要注意的是为矩阵申请内存后得到的是mxArray类型的指针,就可以放在plhs[]中传递出去了。但是对这个矩阵的处理(包括赋值)却需要在mex函数或者c语言函数中完成,这就需要通过前面的mxGetPr或者mxGetScalar。使用mxGetPr获得指向这个矩阵的double类型指针后,就可以对这个矩阵进行各种操作和运算了。

    还是拿这个栗子讲,这里由于输出是一个数,于是m,n都是1,通过mxGetPr进一步获得指向double数据类型指针z

    •

    •

          double *z;

    •

          plhs[0] = mxCreateDoubleMatrix(1, 1, mxREAL);

    •

    z = mxGetPr(plhs[0]);

    •

          x = *(mxGetPr(prhs[0]));

    •

    y = *(mxGetPr(prhs[1]));

    •

    *z=x+y;

    当然,matlab里使用到的并不只是double类型这一种矩阵,还有字符串类型,结构类型矩阵等,并也提供了对应的处理函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