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PCB烧板失效的原因及改善方法吗?

楼主(2020-12-10):
    有人知道PCB烧板失效的原因及改善方法吗?

网友:
    烧板起火点位置集中在硬盘连接器的安装孔区域,安装孔区域的孔壁铜层和定位锡柱完全被烧毁

网友:
    发生CAF失效会导致短路起火。

网友:
    当PCBA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带电工作时,在两绝缘导体间有可能会产生沿着树脂和玻纤的界面生长的CAF,最终导致绝缘不良,甚至短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