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里仿真孔对线串扰

楼主(2020-12-10):
请教大家,在HFSS里仿真过孔对线的串扰,建模如下图。

计算完后查看结果,例如看C1孔对W2的近端串扰,s参数选择下图,为何出来的报表里是空的?是不是report里设置不对?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但是不懂

网友A:
模型文件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上传上来看看

想先确认下,串扰结果的查看,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比如下图两对差分线,假设差分对1是受害线,差分对2是干扰线。把port1/2设置成一个差分对diff1,port3/4设置成diff3,port5/6设置成diff2,port7/8设置成diff4.
想看差分对2对差分对1的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是不是就应该是查看SDD12和SDD14的S参数?

如果是的话,SDD12和SDD14,在HFSS的report里怎么查看?要怎么编辑公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先确认下,串扰结果的查看,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比如下图两对差分线,假设差分对1是受害线,差分对2 ...

单端会了,差分不是一样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会了,差分不是一样请问??

我不知道怎么在HFSS里编辑公式……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