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差分线的疑惑

楼主(2020-12-10):
网口的RD+和RD-,TD+和TD-,在画图时等长走线还要考虑到上拉电阻的走线长度嘛

网友A:
    不需要,上拉电阻的分叉尽量短就行了。

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上拉电阻的分叉尽量短就行了。

谢谢 前几天忘记说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