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需要什么LCD驱动芯片才能驱动裸屏RGB显示屏呢?

楼主(2020-12-10):
目前有一块4.3吋的RGB裸屏需要驱动,目前驱动方案是使用STM32F429的多媒体接口——LTDC接口直接驱动,当然也外挂了一块SDRAM。现在想降低成本,看能否使用外面的LCD驱动控制器来驱动,而使用STM32F103的FSMC接口模拟8080与驱动芯片通讯。请问有没有稍微便宜点的LCD驱动芯片呢?LCD屏是480*272的屏

网友A:
最后买带驱动芯片的RGP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买带驱动芯片的RGP屏

    是的,我公司用的都是带带动的,不然需要研究屏的底层,很麻烦的

网友B:
    我公司用的是武汉的拓普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用的是武汉的拓普公司的

请问大侠能否提供一下芯片型号或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买带驱动芯片的RGP屏

    你是用8080接口的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