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会过期吗?过期后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0-12-10):
PCB会过期吗?过期后还能不能用?

网友A:
过期主要是主要的问题是吸潮,建议先烘烤一部分PCB,然后进行过回流实验,确定是有没有分层,白斑等问题,如果没有,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期主要是主要的问题是吸潮,建议先烘烤一部分PCB,然后进行过回流实验,确定是有没有分层,白斑等问题, ...

再加一个焊接性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焊接性验证

有道理,如果成本能承受的话,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