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仿真DDR,里面的check signal connectivity是干啥的?

楼主(2020-12-10):
看字面意思,像是检查连通性的?但是实际又完全不是,像是在扫频,纵坐标amplitude是指啥?红色的那几根还是不同线之间的。还能调出来S参数。
这个选项到底是干啥用的?

网友:
等待大神给你回复

网友:
就是为了防止你连线失误而帮你检查的,如果值只有0.1或者以下,那你肯定连错了。一般是0.9左右就对了

网友(2022-09-08):
这个地方是不是别的信号串扰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