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区,放大区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0-12-10):
对于三极管,饱和区,放大区参数该如何设计?

网友:
放大区,Vb>Ve,Vb<Vc.饱和区,Vb>Ve,Vb>Vc.

网友:
记住Vbe永远是近似0.7V,Ic如果设计成mA,那么Re就用k级电阻即可。放大倍数用典型值计算,算出Ib

网友:
    要算静态Uceq

网友:
    根据电源电压、Pcm等参数,以及输出交流电压动态范围(不失真),估算出静态工作点Ic和Vce。
    举个例子:Pcm为300mW的小功率塑封三极管,则Ic*Vce尽量不大于100mW,否则静态时外壳温度有点烫,如果再放大信号,则更烫。
15V电源,则静态Vc设置为7.5V较合适。那么Vc轨到轨7.5+/-6V都差不多还处于放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