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压电源和恒流电源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10):
LED恒压电源和恒流电源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1、如果负载是bai定值的理想du电阻,仅仅zhi从负载上看,那就dao正如提问中所述,维持了zhuan恒压也就shu维持了恒流,确实似乎没有区别。
2、但从电源上看,实现恒压和恒流电路是不同的,理想恒压电路内阻为零,理想恒流电路内阻要无穷大。也就是说,实际的所谓恒压或恒流电路都是限定负载在一定的阻值范围内近似成立的。
3、恒压和恒流真正有意义的区别在于应用。近似恒压源送出的信号可以并联很多负载,如同时接电压表、示波器、AD转换器等,恒流源送出的信号就不能这样应用;近似恒流源送出的信号应用上一是适合于串联连接的负载,二是当远距离传输缓变信号时线路上的电压降不影响负载上获得的电流大小,显然恒压源做不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恒压与横流的区别实质上要从负载的区别上来反映。
4、关于在电路中同时实现恒压和横流的问题,对于理想电阻,实现恒压也就实现了恒流,但这点没有实际的应用意义 。恒压和恒流的讨论,当且仅当对于变动的负载才有意义。而对于变动的负载,二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